联想旭日125F黑屏

楼主(2011-10-26):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联想旭日125F  故障 是黑屏  外接显示器正常 不死机   仔细看了屏 不是暗屏  是黑屏   刚开始想想看碰碰运气 换个高压条吧 改通用高压条 还是一样   测灯管是好的   最后记得坛里朋友说过休眠开关  我试着碰了碰休眠开关还是不行  哎 把屏线两端 全部拔掉 用酒精清洗过之后再插还是无果  前辈们帮忙分析下 是什么原因呢
   最可怜的是最后不小心量高压条开启电压的时候 碰到底线了  可怜啊  现在机器不能开机了  会不会是IO烧掉了啊   血的教训 我已经够小心了 最怕的是这个 可还是 ……希望维修的新手们以后也注意啊 量高压时千万别表针碰到地线  。

网友:
服了楼主了, 既然不是暗屏, 还改高压条? 看来很多人还是靠运气在修本啊。 休眠开关不用量是用碰的吗?  现在还真有可能是IO挂掉了, 按不触发查时序慢慢来把。

网友:
你的操作肯定是烧了 IO 了  因为我的朋友 在次之前也是跟你差不多的错误操作 导致了 IO 挂了   屏黑 你换屏试试啊  若不是屏  那就看看屏显接口的电压 和屏的信号    高分8组  低分4组  还有一组 时钟的  查查  看看是不是显卡没发出来信号还是集成的显卡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放电试试  旭日125F我做过显卡虚汗不亮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的话 外接还能正常吗 ?我也是新手希望赐教

网友A:
显卡有2路输出   一路是给屏的   LVDS 信号  一路是给外接显示器 或者投影什么的 那是VGA 的信号   若是显卡工作不正常供给屏的信号没发出来   坏了这 一路  外接也会 正常显示的

网友A:
做维修要心细点  不能蛮干  那样反到修不好的   对了你是哪的 沈阳的立维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2路输出   一路是给屏的   LVDS 信号  一路是给外接显示器 或者投影什么的 那是VGA 的信号   若是显卡 ...

哦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要心细点  不能蛮干  那样反到修不好的   对了你是哪的 沈阳的立维 的吗

不是 在杭州的 能加你Q吗 希望以后师傅能帮帮我

网友:
你是沈阳立维的吗?这个肯定IO挂了。

网友:
咋 有沈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