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开关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2011-10-26):
ATX的电源通常采用脉宽调制式开关稳压电源,这种电源具有功耗小、转换效率高、工作可靠、保护完善和稳压范围宽等特点,该电路主要由输入滤波电路、逆变器、脉宽调制电路、保护电路和输出电路等部分组成。
      (1)输入滤波电路包括输入滤波器、整流器和平滑滤波电路。输入滤波器位于电源电路输入端,由滤波电容、电感组成π型滤波电路,用于滤去交流输入电压中的高频杂波成分,防止电网中的高频干扰窜入电源,同时抑制开关电源对电网的影响。整流器采用桥式整流二极管,用于将输入的交流电压整流成直流电压,供逆变器进行DC/DC变换。平滑滤波电路将整流出来的脉动直流电压变成平滑的直流电压,并抑制高频干扰。
     (2)逆变器是一个由开关晶体管、变压器及电阻、电容等组成的自激反馈式振荡电路,其作用是将不稳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高频脉冲电压。在该电路中,当直流电压加到开关晶体管上时,开关晶体管在PWM控制器的控制下不断地导通和截止,在变压器初级绕组中产生出高频脉冲,经变压器耦合送到输出回路。
     (3)脉宽调制电路是一个利用误差电压控制输出脉冲宽度的反馈电路。该电路通过检测输出电压的变化产生一个误差电压,并将该误差电压反馈到逆变器去控制开关晶体管的导通时间,以改变输出脉冲的宽度,从而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脉宽调制电路通常由光耦合器和PWM控制器组成。光耦合器将输出电路中取出的误差电压反馈到PWM控制器,再由PWM控制器控制开关晶体管的导通与关断。当输出电压升高时,反馈到PWM控制器的电流增大,PWM控制器使开关晶体管的导通时间缩短,也就是使输出脉冲的宽度变窄,从而导致输出电压下降,维持了输出电压的稳定。
     (4)开关稳压电源的保护电路由过电流保护电路、过电压保护电路、过热保护电路和浪涌吸收电路等组成。串联在开关晶体管发射极上的电阻组成过电流保护电路,用于防止开关电源启动时开关管出现过电流。并联在变压器初级绕组上的电阻、电容组成浪涌吸收电路,用于泄放积蓄在变压器漏感上的能量,保护开关管不被击穿。
    (5)输出电路主要由高频整流器、平滑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组成。在输出电路中,高频整流器将逆变器输出的高频脉冲电压整流成直流电压,再经平滑滤波和稳压后,分别输出数字卫星接收机所需要的各路电压。
    ATX的电源一般输出有3.3 V、5 V、12 V和-12 V 4路电压。3.3 V电压用来向解复用器、解码器、解调器等电路供电;5 V电压主要用来向音频D/A转换器、音频放大器、调谐器等电路供电;20 V电压经过二次稳压后,在主CPU的控制下输出3.3 V/12 V电压,用来向 LNB供电12 V电压用来向调谐器中的AGC电路供电。

网友(点评):
很重要的“atx辅助电源电路 ”都只字不提?

网友(2012-01-19):
这些内容学习过已经掌握了.
"并联在变压器初级绕组上的电阻、电容组成浪涌吸收电路,用于泄放积蓄在变压器漏感上的能量,保护开关管不被击穿。"对此补充一点: 应该还有个二极管

网友A:
你对电源电路吃的很透,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电源电路吃的很透,向你学习

楼主对ATX电源总结的很好,而且无私分享出来 ,要向你学习才对呀。

网友:
很好的资料很有用,有学习价值。

网友:
“ATX的电源一般输出有3.3 V、5 V、12 V和-12 V 4路电压。3.3 V电压用来向解复用器、解码器、解调器等电路供电;5 V电压主要用来向音频D/A转换器、音频放大器、调谐器等电路供电;20 V电压经过二次稳压后,在主CPU的控制下输出3.3 V/12 V电压,用来向 LNB供电12 V电压用来向调谐器中的AGC电路供电。”
  上面的这一段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是电脑的ATX电源吗?

调谐器一般在电视上才有,估计是电视机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2013-06-22):
找个电路图对着学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