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BIOS经常复位的故障解决

楼主(2011-10-26):
一些使用时间稍长的电脑,自己的主板老是出现BIOS复位的问题,主板上有超频设定的,全部丢失,处理器回复默认频率。很多用户都会认为是主板电池没电了造成,有时候更换了电池故障依旧,我们不妨采用下面的几步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故障引起的主板经常出现BIOS复位的问题。
主板上电池没电,会导致BIOS信息无法保存
  • 检查跳线
    主板上都设计有清空CMOS内容的跳线,如果这个跳线插错了,或者跳线帽脱落了,那么BIOS自然无法保存,每次开机都会清空一次。因此首先我们让用户对照主板说明书,找到了跳线的位置,却发现跳线帽正确地安放在此,显然问题并不在这里。
  • 检测弹片
    虽然用户更换了新的电池,可会不会是电池底座不行,导致电池根本无法向主板供电呢?我们让用户仔细检查了主板上的电池座,特别是位于底部的弹片。弹片弹性良好,能和电池很好的接触,电池供电这一块并不是问题的原因所在。
  • 静电干扰
    有没有可能是主板上累积了大量的静电,对主板线路造成干扰呢?我们又让用户自己找了一根铁丝,绑在机箱外壳上接地,以此来释放静电,但仍然没有效果。
  • 检查主板是否漏电
    主板的启动、日常的使用一切都正常,因此主板故障这一块我们暂时不去考虑。用户的主板已经使用多年,会不会某些元件存在漏电的情况呢?为此我们建议用户将主板拆下来,在下面的螺丝安装孔位上垫一些绝缘橡胶垫。问题就此解决,BIOS终于可以保存信息了。

BIOS无法保存信息这个现象在一些使用较长的主板中较为常见,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比较多,如果按照我们上面的排查方法,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可能是主板南桥发生损坏,可以找维修人员用热风枪进行加热处理一下。

网友(2012-10-08):
如果更换电池没用,要么升级BIOS,要么更换,专家说里面的存储部分故障了。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很难搞

网友:
复位电压 被拉低1.75V,不知道怎么回事。IO换过的。

网友(2012-04-27):
我修有一台就是时间长了就复位,换过电池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