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电路工作原理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1-10-26):
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

    RST:是主机箱上的复位按钮,南桥内部集成了复位触发电路,所有的复位触发电路都是低电平有效,相对于其它电压,灰线延迟100-500ms时间输出,延迟期间为低电平,判断复位是否正常可测量各测试点是否有跳变,南桥要工作也需要有复位信号。(有些厂商的主板上有自己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

   复位:

    1.是指给设备提供初始化信号,使设备回复到原始状态的一个过程,是主板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

    2.自动复位由灰线延迟期间低电平触发南桥实现,南桥工作后发出复位信号给各设备提供基本工作条件
    3.手动复位由点击RST开关低电平触发南桥实现,南桥工作后使设备回复到原始状态,重新开始,表现为重新启动

   例:

复位电路检修流程

    1.查RST开关处是否有3.3V左右的高电平,如果没有查红线或橙线到RST开关的线路

    2.短接RST开的时候测量是否有低电平触发南桥,如果没有查RST开关到南桥的线路

    3.如果所有复位测试点在短接RST之后,都没有电压跳变,说明南桥没有工作,查其他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时钟正常,南桥坏,如果只是个别测试点不正常,查不正常测试点到南桥之间的线路。

主板不复位的检修流程

     1.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2.参加复位的设备是否正常

     3.设备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4.通过主板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来判断,正常时诊断卡的复位灯会在开机瞬间闪下,或反复点击RST同时不停闪烁,常或不亮都表示复位不正常,按照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的原则进行检修。

检修方法及注意事项

    1.易坏元件:门电路三极管

    2.部分主板不加CPU或假负载时主板复位不正常

    3.是否检修复位电路是在主板的供电、时钟、灰线等线路完全正常的情况下,主板仍不复位时才去检修。

    4.大部分主板的设备复位信号由南桥提供,部分主板不通过南桥直接由门电路提供复位信号

    5.大部分主板测量CPU PG测试点相当于测量南桥内部复位电路的输入端

网友(2016-07-17):
呵呵,,我有一块DELL的有时复位,,有时不复位。。正准备干南桥了

网友(2016-05-16):
虽然我看的不是很懂  但是我感觉始终和南桥脱不了关系

网友(2015-03-13):
领教了啊

网友:
迷茫啊,是么高电平是么低电平

网友:
复位怎么查呢  没思路啊

网友(2015-01-10):
虽然看不太懂,慢慢学习

网友:
帖子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
虽然不太懂。。

网友(2013-07-22):
不错,认真看下

网友:
请教楼主我想知道,PG信号在哪查?南桥复位必须具备PG,时钟,供电,低电平复位就行了吗?蓝桥就输出设备复位信号吗?

网友(2013-04-15):
我正在修一主板七彩虹 AMD 770 SERVIES 1.7 没有跳变。请问高手们,我应该怎样查故障的地方

网友:
看完后 有了一些思路 顶一下

网友(2012-10-11):
楼主说的不错,如果再配点图纸,更完美

网友(2012-07-22):
没复位不好修

网友:
主板不复位  确实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

网友(2012-06-05):
我也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找你说的试试看   我正在搞

网友:
哪里的啊?

网友(2012-05-05):
CPUPG输出以后才会激发南桥向各设备发出复位吗~

网友:
看了后很受启发

网友(2012-03-20):
只要是经验,就值得收藏。

网友:
正在修一块无复位的板子,还没测出哪里的问题。郁闷中。。

网友:
现在什么都不怎么清楚!什么都想学
先收藏了

网友:
挺详细的。收下了、呵呵

网友:
很好收下了!

网友:
看了后很受启发,多谢

网友(2012-02-17):
不错,虽然现在懒的修主板了 。还是 来 看哈

网友:
很不错的,但看了这么多帖子还是感觉无处下手呀

网友:
明天找块好板测试各部位
希望可以有所发现

网友(2011-12-23):
很好的分析思路
同意楼主:
5.0
rtyrte
同意楼主:

网友(2011-11-08):
写的很详细,看了后很受启发,多谢
shat
I a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