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电路

楼主(2011-10-26):
复位电路是主板电路里面非常重要的电路,除了CPU外,PCI、内存、南桥、北桥都有复位信号,复位电路跟主板的启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复位电路有问题一般都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复位信号不能传出,南桥的电压不正常,主板诊断卡显示“00”,解决这样的问题通常要采取以下流程:
  1、查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2、ATX8pin→南桥(查线路)→要经过的门电路
  3、测RST开关有无电压,一定要有。
  4、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时钟,和电压。南桥的供电有5V,3.3V主供电。1.8V的HUBLINK的供电。0。9V的HUBLINK的参考电压。1.75V的核心电压。
  5、查PCI槽的32位AD线可以进一步确定是否南桥坏。如坏,更换二,PCI拆槽有复位。而CPU无复位。
  (1)量CPU座复位点有无电压和阻值,如果为0Ω(有可能是接地电容击穿或北桥坏)如为无穷大,北桥空焊,电阻坏,PCB开路。
  (2)测试HUBLINK线的阻值和电平是否一至,如果阻值变大,可将变大的那一条线割断测试与南北桥的阻值,无阻值的一端坏。
  (3)北桥无复位,由PCI查连接到北桥的线路。
  (4)查北桥的工做点,如正常换北。

网友(2014-03-08):
遵循步骤一步步检查肯定就能查出问题 看电路就是根据思路查找的

网友:
看不在呢么懂,学习了

网友(2013-09-14):
3代内存上有复位

网友:
基础知识没掌握好!

网友:
看着简单,实际一点不简单啊

网友:
南桥复位一般是PWOK  VRMPG信号正常 供电时钟正常开始跑马

网友(2012-10-19):
看不懂啊 但是说的很好感觉 复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2-09-13):
HUBLINK是什么呀,  不过收获还是有滴!

网友(2012-06-28):
说得很详细, 假负载??

网友:
对电路一无所知,悲剧啊,要怎么学啊

网友:
功力太浅 么怎么看懂

网友(2012-04-18):
正在找这个电路,手上一块板无复位,郁闷。

网友(2012-02-24):
...强烈建议LZ搞几张电路图。。。。

网友(2012-01-11):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呀,因为我手上就有一板呢,就是没有复位,其他都有,就一个桥,该怎么搞,给点建议。。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的吗

网友:
主板复不复位该怎么看呢。。我的诊断卡是两位数的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呀,因为我手上就有一板呢,就是没有复位,其他都有,就一个桥,该怎么搞,给点建议。。

网友(2011-11-09):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太明白!

慢慢来,不要急,我刚学的时候可能还不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