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主板进水的应急维修

楼主(2011-10-26):
一块F80S主板在充电路(MAX8725)周围进水,线路板严重腐蚀。拿来时已被修过,Q11的源漏之间跨接一导线,测有35V电压,待机电流60mA,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首先检查进水部位,发现MAX87251脚无供电,查二极管D8802的阳极与19V输入端断开,用导线连接后通电发现在板子中间有打火现象,说明中间层有短路,只能放弃对充电电路的维修了。
下一步查找不开机的原因,发现MAX8725ACOK端并没有与任何电路相连,便着重测量开机芯片(IT8752)的工作环境。按开关时PWR_SW#有跳变,用示波器BIOS块的数据引脚,只是在刚通电时有波形,1秒钟后就成一直线了,重新刷写BIOS程序,现象依旧。从图纸上查找EC的各引脚定义,发现136脚是AC_IN_OC#,此信号正常时应该是低电平,现在却是33V,进一步发现此信号是由Q9001控制的,但点位图指示的地方并未找到Q9001,而此信号同时连接到U3101的第2脚,直接把其23脚短路,通电后待机电流成40mA,但还是不开机。又测量IT8752的各输入引脚,LID_EC#PWRLMT#BAT2_IN_OC#都正常,而BAT1_IN_OC#为低电平,不正常,是线路被腐蚀造成的,摘掉Q9000后,变成33V,但还是不开机。再测量75脚的VSUS_GD信号为低,按常理应该先测量这个信号,它是指示35V电路TPS51020的工作状态的,因为刚开始时测过35V都正常,所以也就没有测量它,进而又发现35V没有了,U8101TPS51020)的109脚确实是低电平,而IT8752的第23脚却是高电平,说明开启信号已经发出,毛病出在了中间环节。这时仔细观察才发现有一个很细的铜丝跨接在Q8105的第36脚之间,原来其目的是在EC没有发出VSUS_ON信号的时候,强行让35V电路工作,而VSUS_ON信号正常后,35V反而没了。将这根细铜丝去掉后,待机电流30mA,35V正常,按开机键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只是不能使用电池了,所以只能作为应急维修了。

网友(点评):
还行,工夫不负有心人,搞定就好,。。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看ASUS的点位图用的什么看图软件。谢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学到这水平 都我手里 只能换板了

网友:
充电电路如何解决呢老大

网友:
高手呀。这么复杂我修补了。到我手里我先晒它个几天再查哪里短路的

网友A:
软件名叫TSICT.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名叫TSICT.EXE

下了,里面没有,下了打不开呀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下不了就不下了

网友:
厉害啊!!!这个时序不是一般的清晰啊!@!!赞一个。。可惜楼主光顾写了,要是能把电路图加到里面就能看的很透了

网友:
你们修进水的机子帮不帮人家保修呢

网友:
楼主很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

网友:
板子都成那样了搂住还能修好,真不错,电池充电要是再修好那简直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