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USB口不好用 无电压问题 维修经验

楼主(2011-10-26):
HP520   USB口不好用   无电压问题 维修经验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HP520的机器USB 接口不好用  ,客户描述是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在家突然间USB接口鼠标不好用了  。换了USB 接口设备 没有检查到设备。
   我打开机器然后接上我自己的鼠标,果然检测不到设备并且鼠标的灯也不亮,判断U口坏掉  ,马上想到了南桥。就跟客户说了 报了维修南桥的价格。客户同意了,放这里修。   现在仔细检查下 接口无损坏,测电压没有5V输出在开机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开机观察电路 发现USB口是有芯片控制电压 有芯片控制过流保护的,那就先看看他吧,拿放大镜看发现这个芯片发黑了。估计就是他坏掉了,使其没有5V 。心想就是他了  ,找了好就没有找到一样的板子 和芯片 ,后来在别的板子上找到了一个一样功能的U口供电管理芯片 按上了  结果上电测试 可以开机进系统。试下U口把  结果 OK 了

供电好了  U口好用了
  像这样的问题  就要先看供电有没有  有5V  在去找48M晶振 看是否有 ,最后在看南桥       没有5V 先看USB接口的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现在的机器大多是它坏的多   那芯片是G528  8脚的芯片

USB维修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

网友:
台式机的SUB接口供电坏得比较多,,笔记坏的比较少,,南桥出问题也比较少

网友:
usb没供电不是可以直接飞线    还要那么麻烦

兄弟能具体说说飞哪个5V的电压。 是笔记本喔。
飞了之后貌似也没什么后遗症嘛。飞飞更健康。

网友:
当然了。LZ这样更仔细更负责一点。我一般都是发现没电,然后把前面的直接断开,然后飞一根,省时省力,当然如果客户在现场,那就稍微磨一会儿,不能让客户觉得修这个这么简单;顺便问问楼上。你一般从哪里拉的5V。我一般拉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