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不能用可调电源 为什么?功率并不低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1-10-26):
想想也修了不少东芝的本本 从L200 M200 M100等等 发现一个共同点 就是用不了可调电源
比如说 东芝M100 我用可调电源到15.5V  电流调到最大5A 插上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 不开机状态 黄灯亮显示充电 电流表0.38A  但过个一分来钟 黄灯灭了  电流为0.01 也就是说停止充电了  (此时电池并未充满状态 大概60%左右的电量)
但我插上原装电源 充电灯就一直亮着 充电正常
真是奇怪  看电源也就一正一负很普通的电源  不象DELL  HP有的带针的检查脚。

以为可调电源带不起负载 可充电电流只有0.38A啊 也不至于啊  拆机量了一下  用可调和原装电源进电处都是15V左右 并不是带不动负载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相信同学们很多碰到和我一样的情况   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可能只有高手或是设计人员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

网友(点评):
M100电压不知道。L200的是19V4A的吧。你15.5当然点不起来了

网友:
顶上去 让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
那是你的可调电源不稳定。我的都可以

网友:
不太可能 只有东芝不能用 别的品牌都好用的 如果不稳定别的本本怎么都可以正常使用?而又正好是东芝的这几款不能用呢

网友:
就是可调电源的问题,我有一台安泰信的,就是一接神舟的某一款型号,具体型号忘记了,一接就是掉电。换另一个可调电源,用的好好的。

网友:
15v 5a的东芝装上电池(电量很低的时候)开机会出现过流的现象。灯就灭掉 电流0.0几。
光充电的话应该是不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