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通病

楼主(2011-10-26):
今日修了 2台 dell 1526的本  故障都是开机不显电流在1A多 不过  。
维修:拆机想清BIOS  顺便测了 下 纽扣电池  发现电池没电了 ,就换了个电池 加电 竟然电流过了  3次跳变   屏显示了  。第2块维修同样 发现电池没电了  换了 oK
  我想这该是通病  希望大家借鉴  免得多走冤枉路哦

网友:
这个机子还没有修到过 应该还在保内的吧

网友:
ATI的芯片组是有这样的情况。呵呵

网友:
  对这个机器COMS没电 就会加电不亮 此机好像是AMD芯片组的

网友:
我记下了。

网友:
没找下耗电原因吗?

网友:
哦,不错学习了

583600096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修过也是这毛病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1526的机器 暗屏,拆开就好了!客户在面前 没好意思收钱,不过估计 是桥问题。拿回去了

网友:
这机电bios电池没电也会开机不现视啊,,?

网友:
所以说有时要多一个心眼,多从简单的问题试试

网友:
又是值得注意的通病,谢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机器,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器就是这个样子,用的是ATI的南桥,电池没有电都这个样子

学习了 谢谢详解

网友:
捡到漏了,学习了

网友:
也修过一例, 还修过一个是bios程序有问题不触发的

网友:
今天我还真遇到了这种情况,唉太感谢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
一模一样的。
顶一下。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开始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无意中量了下电池。换上就好了。

网友:
对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也发现过 呵呵 这样钱 好赚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有修到过 不过类似毛病的机器我见过

网友:
amd的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很好  又一个通病    顶下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也能不亮  真是奇怪了  不知道不上电池能不能亮机  我修机一般都喜欢把电池拔下来

网友:
先换电池,在看bios

网友:
这回真是学习了

网友:
我还没修过这款笔记本额

网友:
主要是rtc电路设计的不一样

网友:
应是桥的空焊了,估计用不了几天,还会回来。

网友:
这个DELL1526的电池没电引起的故障,我是遇见三个了,

网友:
看来算得上是通病了.记下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只碰到过华硕的本子 有这个毛病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是电池没电造成机器不亮。换完电池几个月还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因为主板不给充电

网友:
楼主运气还真不错,同时来了两台

网友:
我这也修到过,但一关机就不行了。最后是刷BIOS好的

网友:
ADM的芯片组是有这样的问题,COMS电池没电,就会不开机,或者能开机但不跑CPU.

网友:
ATI桥大部分这种问题

网友(2011-12-09):
前两天来坛里  看到了这个问题  我手上刚好有台这样的机器    诶  RMB到手了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就是电池没电吗???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  换电池OK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开机不显跟CMOS电池还有关系?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ATI 的芯片组的容易出这问题。INTEL的一般不会出这问题。

网友:
呵呵 以前修台式机时都会测测电池电压的 现在修本了 忽视了 呵呵

网友:
我今天这个放电后,亮了一次就不亮,电流跳变正常

网友:
多少也应该收一点手工费啊

网友:
屏幕没显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学习了 对新手很有用的

网友:
早就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呵呵把人家桥都换了最后换个电池好了郁闷半天哈哈

网友:
拆完机先   插插拔拔  再下一步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遇到得注意了

网友:
原来DELL也可以有这种问题啊
我遇见过一个方正的就是BIOS电池没电引起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