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ZE2000 维修总结

楼主(2011-10-26):
  10号左右修了台  HP ZE2000  故障  加电 待机为0.03A   3V 5V 都正常  开机电流攀升到0.30A 掉电  掉电后测隔离公共端的电压被拉低成了 3.6V   怀疑后面有短路 ,排查了好久都没找到  最后发现CPU 供电的电感对地阻值偏低 ,当时没摘CPU   以为正常 于是在加电上电  去摸 下看看哪里发烫    结果没找到
再次测量看看哪里的电没出来  上电几次发现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唯独CPU 的就上电的瞬间都没有电压的输出反映 于是怀疑那里  取下CPU 测试  NND  竟然这个对地阻值为20欧了  去除电感  发现CPU供电的下管击穿了  换掉  正常 ,测试不久就又和以前故障一样了   郁闷的很   又查又是CPU 下管挂了 换了  这么2次烧下管 肯定有别的坏的引起的 但是测了 都正常  怀疑 是CS 过流反馈的问题  在反馈电路中有个小电容  换掉 在测  OK 了   原来竟然是这个电流反馈的电容失效了  引起的    这个电容在反馈中的作用是滤除尖峰电压的作用   哎 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