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ub4DOS硬盘启动DOS、WinPE、Linux等详述

楼主(2011-10-26):
========================================
Grub4DOS硬盘启动DOS、WinPE、Linux等详述
========================================

★ 说明过于详细,用于给初次操作用户参考。

1、把压缩包里的几个文件解压,放到系统分区根目录,一般为C盘下;
2、鼠标右键点击桌面上我的电脑--属性,
   打开的对话框中进入“高级”,在“启动和故障恢复”栏点击“设置”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系统启动”栏下有“编辑”按钮,点击打开。
   在打开的boot.ini文档中的最后,另起一行添加类似如下内容:
       C:\grldr="启动Grub引导DOS、WinPE等系统 by XUQS"
   编辑后保存文件,退出即可。
3、用记事本打开menu.lst文件,根据内容中的路径和文件名,放置相关的镜像文件即可。
   ★ 注意文件名区分大小写字母。
   本包中的 menu.lst 文件包含三个启动项目:
        title [1] 启动 Du110-Dos 数据恢复工具箱 by XUQS
        root (hd0,0)
        map --mem /img/Du110-Dos.img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title [2] 启动Du110 Ghost 系统备份还原 by XUQS
        root (hd0,0)
        map --mem /img/Du110-Ghost.img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title [3] 启动 Du110-WinPE 微型内存系统 by XUQS
        root (hd0,0)
        find /WXPE/SETUPLDR.BIN
        chainloader /WXPE/SETUPLDR.BIN
        savedefault --wait=2
   这三个启动项目,是按照我的Dos和WinPE文件名列的,可以自定义修改或者删除启动项目。

4、启动Du110-WinPE系统
   只需把Du110-WinPE的ISO镜像中的WXPE和MINIPE文件夹和WINNT.XPE文件放在menu.lst同级目录即可。

5、启动DOS镜像(img、ima或者压缩为.gz格式)★ 注意区分文件名大小写字母
   在menu.lst同级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img的文件夹,再把镜像文件放入该文件夹中
   对应修改menu.lst文件的启动菜单项,或者修改dos镜像文件名即可。
   例如:/ima/name.ima

★  如上操作后,在启动系统时,在菜单选择页面,上下键即可选择此项进入。
★  上述menu.lst启动项中的镜像,可在本站专区下载:www点du110.com/forum-134-1.html
    如有问题请跟贴反馈!

==============
流氓怕武术论坛
     XU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