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笔记本不跑码

楼主(2011-10-26):
旭日150笔记本不跑码,检测卡上3.3v有,复位正常。就是时钟灯不亮。运行灯不亮,cpu电压0.9v。3v,5v。1,25v。1,5v都有。cpu座我也加焊过,855芯片也加焊过。就是bios没有刷过了还是一样不跑码,请问论坛里的大师们这个是什么原因?或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待机电流0.05A 开机电流在0.65A后变成0.38A就不动了没有三次电流跳变。请问大师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想这个机器通病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虽然CPU电压已经出来了,但还是建议补焊一下!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虚汗 昨天还修了一台 通病

网友:
没时钟.查CLKEN#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
电流在0,38的时候cpu供电还有吗 不跑吗有很多外设也可以引起,

网友:
通病的机器啊。呵呵~~~,一般都能捡到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