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跑E0

楼主(2011-10-26):
主板跑E0 就是等于卡在CPU和内存之间的一个信号 一般都是CPU不兼容引起 内存频率不够 CPU电压IC周围元器件虚焊氧化 内存3.3V电压不正常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不是在悠忽大家吗,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信号

网友:
呃,,具体是啥信号呀,也可以有迹可寻一下呀。。

网友:
不插内存也跑E0

网友:
2楼的 我说的是一个大概    在维修当中的实践经验是这样的        所谓的理论知识没必要解释太清楚 这样对一些新手来说反而会误导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一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2014-03-06):
SPD电压也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求解

网友:
先加焊CPU底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