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m2sv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11-10-26):
进xp系统滚动条的时候就断电 用u盘进pe系统没有问题。。换过内存,电源,cpu 又换过电容,换了硬盘 sata 和ide 的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测cpu供电正常1.24供电也正常1.8v 想不出办法了。。。看来是不是桥坏了(单桥的)各位修过的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兄弟,看到你写的字,眼睛都花了

网友:
怎么没人看一下呢

网友:
你摸摸桥烫不烫!~有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CPU供电不稳,也可能造成这种情况,还有声卡网卡,也容易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进BIOS里面看看CPU温度,我碰到过CPU座脏了导致温度探测不对,显示80多度关机的

网友:
进PE系统用软件测试温度

网友:
哥们    上面的哥们说的不行    那你就先 BGA下桥吧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

网友:
我也觉得先看看温度是否正常,按道理主板上如果有外围元件短路不应该不保护的

网友:
是啊。不应该是保护啊。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A:
你难道不考虑软件问题么?先做个系统,不行在就给CMOS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不考虑软件问题么?先做个系统,不行在就给CMOS放电

天啊。。这个还用说吗?相信大家修电脑的都早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