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 裸板不加电 测南北桥及显卡

楼主(2011-10-26):
笔记本 裸板的时候 测i哪里知道是显卡坏了或(短路了)  测哪里 知道南北桥坏了活(短路了)  希望朋友们 说的详细一点可以吧,帮帮忙了。

网友(点评):
断电测量这是辅助,有些原件特别是南桥是个模块里面有好多小模块,部分短路损坏是量不到的

网友:
显卡短路的话上面的小电容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北桥和显卡一样,,,,,南桥短路的话就把周边的元器件打一篇,USB数据线打下就知道了。。。。

网友:
短路就测它们周边的电容,或电感,就能知道了。。。

网友:
量bga下面的电容

网友:
打数据线和地址线,和周边的供电电容,

网友:
什么回复都是浮云,看我的-上面电容叫了但万用表阻值不是0就没坏为0才坏,感谢我吧

网友:
量周边的电容吧。多多练多多学就会了。

网友:
显卡短路的话上面的小电容测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