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电脑使用几个小时会突然关机,

楼主(2011-10-26):
索尼的电脑,用了有三年 了,最近使用中出现使用一两个小时就突然关机,就想突然停电一样,而且电脑接适配器显示是在充电,但是电池电量始终只有百分之二十,把电池去掉使用的话能用五六个小时才会出现突然关机的情况,在关机状态下电池充电只有0.4A~0.5A的电流,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问题,该怎么维修呀?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

网友:
说过温嘛又有点不像,感觉到是像桥之类的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充电电路出了问题,可能是充电芯片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A:
要是我。。我先看看楼上说的。。是不是温度高了。。。。。

如果温度高了。。用上几个小时自动关机。。正常。。拆机清理灰尘就OK了。。

当然也可以试试取下电池来直接电源看是不是电源引起的(一般很少出少这种电池引起的情况。最少我没有见到过呢!

上次我遇到一个电脑湿度其它的主板电路都没有问题。。。

两个小时后不定时关机。。。。。。。。。整来整正的。。。

无语之下。。底格盘。。做了个系统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试着看看是不是温度高导致的吧..

网友:
内存,清理下,灰尘,

网友B:
有可能温度,有可能是供电管不良,也有可能是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看看充电线路了,查下EC那边看是否侦测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我先看看楼上说的。。是不是温度高了。。。。。

如果温度高了。。用上几个小时自动关机。。正 ...

换来一块电池,现在还在测试那,希望换一个电池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温度,有可能是供电管不良,也有可能是隔离保护电路

有没有可能是io的问题呀?

网友:
这个电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过程中用鲁大师测试发现风扇的转速在一点一点的往下降,刚开始有1500转,开机一个多小时后就剩几百转了,两个小时左右就剩200转左右了,然后cpu温度就上去了,不知道风扇一直降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网友D:
不知道索尼能改电路不,直接飞个电压 长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索尼能改电路不,直接飞个电压 长转

飞线了,长传了还是会出现突然死机呀,现在电池也充不进去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来一块电池,现在还在测试那,希望换一个电池就好了吧!

你更一个BLOS程序吧。。。我以前处理过一个三星的机子。。。也是不定时的自动关机

后来没有办法。怎样搞都不行。。。。。。升级一个BLOS就没有出瑞问题了。。。

建议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IO有问题了,当然先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