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针串口这样接线对吗?

楼主(2011-10-26):
图:

说明:刻字机与电脑不联机,表测是刻字机串口母头里面坏了,切掉串口头,里面焊接了5根线,无法分清楚接脚,用表测线到刻字机主板,只有3根线与HIN232CP芯片的13、14、15脚相连接,另两根线连接在空脚上。 用表测随刻字机原装串口连接线,接电脑的母头对应接刻字机的公头,9针也只有5针是通的,即2通6、3通7、5通9、7通2、8通3。
问题:照上图重新焊接刻字机新的串口头后,为何还是不能联机?(232芯片也换过)
请教:是否电脑与刻字机上的HIN232CP芯片还有特殊的连接方法?请帮忙给个正确的连接方法。
* 再次认真测随机串口线,发现接电脑端的母头的4、6脚回通,表示设备准备好,于是想到,把7、8回通,这样行吗?

网友:
你百度一下。这个我忘记了多年,当年维修bb机年代有用过。

网友:
其实好多串口线都是  直连的  也有这样的    实在不行 就买个 USB  TO   RS232的

网友:
还有串口线和串口延长线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已搞定,第二张连接图有效。

网友:
2,3交叉5直连 交叉线
2,3,5直接连 直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