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是显卡问题么?

楼主(2011-10-26):
今天接了台HP机器,返修机 第一次是木有U供电  第二次是有时点不亮,点不亮时像是显卡没过,于是直接搞显卡,当时好了可是没过几天又回来了(还是有时点不亮) 想换个显卡试下,可是目前没这个显卡(ATI的),而且这个显卡也很少出问题 有哪位兄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帮忙分析下! 机器: HP 541 965芯片组 ATI显卡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电流怎么变化的,楼主要再写的详细一点才行啊

网友:
看电流像是显卡

网友:
我知道虚的少,关键是现在没有,而且这个显卡很贵的

网友:
确定了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随随便便就要换显卡啊

网友:
换把,建议楼主在淘宝问下有没有改良版的,我们这显卡返修几次的都建议客户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