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白屏

楼主(2011-10-26):
屏线换了,屏也换了,后来没办法吧北桥和CPU重新做了BGA,更换了南桥,现象依旧。外接正常,都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请问还要测哪?还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白屏换南桥,搞不懂???

网友:
很有可以是电路问题啊,你找图纸查查开机时屏上有没有3V的供电那

网友:
白屏就是显卡的信号到屏上有问题所以要一个线一个线的查,显卡---屏线---到屏每个LVDS信号都要查到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可有啊

网友:
白屏从液晶原理上来说是屏中FET没有工作,背光工儿正常,所以只有查屏电压

网友:
白屏的话等进系统以后先用“Fn+向下键”把亮度调到最低,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楼主屏线和屏幕都换过的话,就要检查主板接地问题,一般是主板没有接地导致的。

网友:
主要的是先查供电有了没,没供电那屏怎么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