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D630做完显卡掉电

楼主(2011-10-26):
做完就这些机型的显卡后偶尔会遇到一开机就掉电的现象,更换显卡也没用,是因为高温影响了CPU座子,必须要焊台做下才可以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只能说他以前机器摔过,或者你的焊台不是很好,这个机器有个毛病摔过座看开焊掉点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像没遇到过嘛

网友:
BGA的時候加強底部不相關的零件的隔熱應該可以避免...

网友:
你看一下显卡周边的元件有没有移位,我小弟给常的

网友:
路过看看 温度过高

网友:
我有次做完到0.8左右掉电,不过是显卡做坏了,换了个就好了,没有遇到过CPU座子做坏的,太近就把隔热做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