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二代内存电压只有1.5V 疑惑已解决

楼主(2011-10-27):
今天修到一片华硕P5QPL-AM的板子  客户自己在家里乱焊了一下无法保修了  上电测试 代码跑00 测供电 内存供电1.5V 替他都正常  量了一下供电时序  如果内存供电不正常的话  那么其他电压都不会有供电 所以认为虽然是二代的 但是1.5V 的供电应该是本身设计出来就这个样子的   接着往下查 时钟复位都正常  刷了下BIOS 还是无果 量了U座也是正常的  郁闷了  心想现在很多INTEL的板子 座子问题特别多 于是放在BGA机上面做了下座子  做完座子上电测试 跑码 点亮了    得到一个总结   很多板子不能一根筋的去修 有些是你量不来的  维修这东西 经验很重要

网友:
哎,这经验,还真是要人命呀。。。

网友:
额,,现在还没有遇到INTEL座子的问题的机器哎

网友:
D2的内存不可能是1.5V的供电,这样没有一点规律啊。全部的板都是1.8V设计的,不可能唯独ASUS的设计成1.5V的。

网友:
Lz说的是真的,当CPU开始工作了 内存才会有 1.8V ,前两天刚有个和LZ一模一样的板 ,不过是重植北桥了,是二修板 。

网友(2016-01-05):
你们测的内存电压是测的电感后面的还是测的管儿上的电压,这个电压跑码后才会有正常电压的,你再看看,还没有开机的时候这个内存电压是不是已经出来了,我的板是这样的。帮我看看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