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故障连连··· ··· 急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10-27):
老板接了台笔记本,晚上做工程坐下了维修台,机子上电无待机,过一会电流很大,不能触发,表明有严重短路,拆机取板,查3V 5V有正常,开机脚为1.4V左右,既然3V 5V 有了;那么问题可能在隔离保护电路这一部分,(这几天做工程有些疲惫,有些细节没那么心思跟大家分享了)查接口无明显短路,测系统供电芯片外围,发现有两颗电容击穿了,取掉测量板上正常,料板上找来替换,上电电流0.02,心里暗喜,上U、内存,接屏点亮。(老板在旁边都叫报价了,我说别急,装好试机正常再给人家电话不迟)装机就留给学徒了,我在一旁搞打印机,学徒就是学徒,我搞好两台打印机,装个笔记本刚好。我过去看看,他愁着说,不行啊,亮了下就灭了。顿时心里一股暗涌,别打击我啊,亲手上,果真触发不了了,接电源,有待机,就是触发不了。又得坐下继续奋斗,回想刚才我是裸板点亮,现在硬盘光驱都装上了,把问题注重在这里,首先去掉光驱,诶,能触发,并且顺利就了系统,那么问题就在光驱上了。心想一个光驱难不倒我,拆开光驱测供电部分没发现短路,不轻易相信自己的思路,把光驱供电板跟激光头部分排线断开,接上板,照常能触发,问题就剩下在激光头那部分了,拆开,测所有电容,发现有短路,替换之后装回,光驱正常,能触发。(此机修复一半)

(剩下的是老板回来了跟我说那笔记本怎么样啊,我说亮了,那网卡呢搞好没,顾客说之前被雷劈了,网卡不能用,一直用USB网卡,有点懵)网卡部分很少能接触到哦,问题来了,也好让学徒练拆装,呵呵··· 此故障还没修复望高手指教。表现为系统能认到硬件,接线就是没有反应,两个灯微亮,由于极少接触网卡电路,望高手指教。各位帮忙分析故障应该在那里。。。。。。

网友:
图纸的23页,自己换那两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先测试1236再把82562gt换了试试

网友:
打坏了换了就是嘛,什么是做工程为什么不是炼金呢,工程很费钱

网友:
这种机器头大了

网友:
厉害吗····维修就是要冷静··

网友:
这机器 打雷后 网卡那坏一大片 楼主不要给学徒弄了

网友:
这种机器有点难修

网友:
淘宝订了网卡芯片,换上故障依旧,外围电路翻了又翻还是没发现有任何问题,是不是网卡跟南桥之间的时钟信号出问题了导致这样呢,因为条件有限无示波器没办法查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