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风扇长转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1-10-27):
笔记本风扇长转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 有没有一种适合全部机型 长转但又不吵的方法 谢谢

网友:
居然没有高手回贴,,听说可以在5V 那里接个电阻,,这样声音不会太大

网友:
长转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风扇易坏的,最好换个改良的芯片

网友:
不都是另外找5v电源吗?然后控制脚剪断。

网友:
改长转对风扇也不好,在外面加一个风扇了

网友:
找个5V飞上加个电阻 风扇不易坏 无所谓在那  不开机时没有电就行

网友:
我一般都是飞3.3V.

网友:
散热实在太差的就飞5V..一般的飞3.3V..

网友A(2011-11-26):
我一般看图纸飞线,在主板上飞,看到好多人飞线从风扇上飞了好长的线,拆风扇时还要焊掉那根线,很不舒服。

网友:
希望有个好的方法出来,最好是能智能控制的。。。。

网友:
声音大点没事,跟客户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不把温度降下来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一般会接5V吧   接的话 待机电压不行 最好USB上得    要是USB离得远的话   找别的也行  接好了看看会不会拉低电压

网友:
从来不改风扇,风扇损坏快,一般是更换改良的芯片

网友:
一般我飞到USB口附近

网友:
拔掉风扇的温度检测线和正极线,温度检测用绝缘纸包好,正极线找一组5V电压(一般是USB\光驱)不过中间要加一电阻(阻止我一般加10欧的),不吵而且常转。

网友:
声音太大的话改3。3V

网友:
17楼说的这么强,管用不啊。要试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看图纸飞线,在主板上飞,看到好多人飞线从风扇上飞了好长的线,拆风扇时还要焊掉那根线,很不舒服。

我也很鄙视偷懒从usb拉一根长长的线的做法,难看不说,测试的时候还得不停的焊来焊去的,我一般看图纸,没图纸跑电路,在主板上找到控制场馆,并联一个1N4007硅二极管,压降0.7V左右,这样改的好处就是开机长转,温度过高时候,温控也能到5V,如果接电阻,就限制了风扇最大功率。

网友:
我一般是从USB处接一个5V的电源,风扇常转,如果声音大就加一个几欧的电阻就可以了(减少一点电流),这样声音会小一些的。

网友:
飞线了。这个是最多做法的了。不知道有没有软件可以做到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一般都接 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