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0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1-10-27):
一台机器ASUS UX30拿来不上电,量的主板各大电感阻抗OK,有待机电流,不知怎么往下查!想问问各位,有遇到过吗!

网友:
找到了是加电以后老烧CPUCORE电压的管子,更换无效,不知如何继续

网友:
继续往前查控制啊,也许控制出问题而引起老烧的呢!

网友:
是的我看耦合电容也被别人换过,要找图纸和点位图慢慢的量一边!你有吗!传一下传一下,谢谢!

网友:
额,你待机电流多少?你现在是能加电了,还是没加电?怎么突然就跑CPU哪里去了

网友:
查CPU 供电吧

网友:
学习,我是新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烧的原因找到了,是一个连19V进供电芯片的电阻坏了,现在不烧了,但是现象和以前一样,就是插上电源除了19V以后的电压全在跳动,要加加不上去的那种感觉,大家有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说的我都没有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