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跑A0,嘀,嘀嘀叫,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1-10-27):
我碰到两个主板,原来的毛病都是没有3v,换了网片,桥和I/O 就有了,可以开机,上网。但问题是第二次开机就跑到A0, 叫三声,显示器不亮。第三次开就又亮,正常,第四次开又是叫。。。。。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1-24 10:37):
按楼下的建议,刷了BIOS, 可还是没好。高人们还有什么建议么?怀疑是桥的新片有问题。

网友:
怀疑BIOS资料有误,重刷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刷BIOS之后OK!

网友:
网卡烧了,很可能是烧着其他PCI设备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呵呵 楼主还是先刷下BIOS 吧 还有就是 C61的主板它的桥容易锡焊...............

网友:
内存条问题吧

网友:
刷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可能哪地方短路了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回复,可是刷了BIOS也没好。还能有什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