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连键的修理

楼主(2011-10-27):
一台原装NEC笔记本,每次开机总会长时间报警,无法进系统。查是键盘B键连键,用多种方法均无效。打算在网上购买一只,无奈家家无货。只好拆开修理。将键盘背面的薄膜撕下,再重新贴上后OK。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是怎么拆开的吗/,我拆了好 几次也没弄开过,背面没有看到螺丝啊

网友:
笔记本键盘那么薄还好修吗??

网友:
有那么简单,前天我修了台,直接换键盘了事!!

网友:
键盘都修.  学习了。 莪们都是直接换了事的

网友:
其实键盘我也是不想修的,但淘宝家家无货,就是有货的价格也不菲,所以我才决定拆开修理。有些东西看上去难,但只要你用心一切都可以成功的。

网友(2013-11-15):
这个要学习下,怎么弄的,有没有详细介绍……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看不懂,请上图

网友:
楼主,详细点,好让大家学习学习,最好发几张截图看看

网友:
我的右键失灵了,一会试试!

网友:
楼主把贴上维修图就更好了

网友:
键盘坏了还值得修理的嘛

网友:
原来键盘能修,很多同行那边说没修。只有换。。

网友:
这,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笔记本不好修理啊

网友(2013-12-26):
我以前上班那个电脑成就有修键盘的,键盘坏一般都是底下的电路氧化了、短路了,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很是强悍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