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890g 开机一会就关机

楼主(2011-10-27):
amd890g  开机一会就断电了,先更换电源,还是老毛病,然后更换内存,开机还是老样子,一会就断电,估计是主板的毛病了,拆下主板后,挨个原件巡视一遍,没有什么异样,算了,先测量主板电池电压,2.84v ,ok,然后给cmos放电,然后重新启动,妈妈的,竟然好了,我晕,真是奇怪的毛病,好了,收用户50大元,哈哈,收兵

网友:
你测了多长时间/?稳定吗

网友:
这板修的超快,楼主你应该多测下,别到时候又来找你

网友:
呵呵 不可能哦 自动关机怎么可能是CMOS电池的问题 楼主还是多测一下吧  不然到时候肯定要来找你麻烦的   你还是多检查一下它的CPU温度吧

网友:
没事,主板维修时第一步就应考虑电池放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
放下电就好???

网友:
能开机,然后就是时间永不长,一般应该是发热的问题。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桥啊。当然。bios设置不对也有可能啊 。

网友:
不会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吧

网友:
这块板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收的快,返的快,微利时代就是要快

网友A:
呵呵、有一次我接一台主机,开机立马掉电,拔掉CPU四针就不掉的了。当时还以为是CPU供电短路导致保护,后来测阻值正常,把电池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怎么都有那么好的运气呢,我从来都没遇到过,一般不过内存放电就好了还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梅捷有一款主板,很多这个问题,清一下CMOS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一次我接一台主机,开机立马掉电,拔掉CPU四针就不掉的了。当时还以为是CPU供电短路导致保护,后 ...

*脏话*好神啊  我倒是只要老板子遇上过电池清零就好了的   还没遇上COMS 和掉电有关的  .......

网友:
有些板子超频后也是这种症状,不过你是该多测试一下

网友:
哦,有这么多朋友回帖呀,很是兴奋呀,电脑测试了一上午,没有问题,用户昨天中午已经拿走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脏话*好神啊  我倒是只要老板子遇上过电池清零就好了的   还没遇上COMS 和掉电有关的  .......

当然当时我也觉得奇怪,但是事实就在眼前。可能是上电完成后想要跑码就掉吧,数据出错之类的吧、

网友:
有的主板是这样的。
另外建议楼主多测试一下下。

网友:
感觉是楼主“不小心碰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