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个小白 飞利浦(Philips)202E1SB用VGA有雪花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27):
显示器是飞利浦(Philips)202E1SB
昨天拆开看忘记面板是什么型号了 只记得两个IC是Realtek的RTD2545LH和RTD2122L
用VGA线接的时候有雪花和水纹条
而且用DVI检测不到信号输入

这个是哪里坏了 IC?还是。。。。?

网友:
应该是屏线,拔了清洁一下或者换根.

网友:
刚拆开弄了下 发现排线没问题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直接去保修去.

网友:
换个地方 再换条VGA线试试 我的19寸宽飞利浦前几天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换了一个位置 现在不会了。。

网友:
对  你换个地方试试   这中很多是静电干扰造成的  我们以前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