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待机0.3 开机0.56不显示 睡眠灯亮

楼主(2011-10-27):
我昨天接到一IBM X31的机子,别人看过说是主板坏了,我一加电  能开就是不显示,还以为是假的,现在看来是真的,    IBM机子我还没修过,有那位大哥指点下

网友:
待机0.3?如果真是这样,这有短路呀,不过还能触发开到0.56?你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
待机0.3明显短路

网友:
首先看有没有进液腐蚀的地方,有就先排出。没就用点位图查待机电路,只要将待机电流偏大的原因解决了,可说应能点亮了。

网友:
待机0.3短路。

网友:
能开机到0.56  ----0.65我都有点晕了,确定没打错

网友:
量各部分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