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27):
有个同事与他楼下的邻居通过路由器同用一个宽带,他说他的这电脑的网速始终没有楼下的快(他用360测的),楼下一般都能达到400K左右,而他的只能200K-300K,以为是楼下在路由里限速了,可是把电脑抱到楼下,把外线从路由上拔下,直接把网线分别插到楼下机子和他的机子,他的机子还是不如楼下的快,说明不是因为限速的问题.他以为是他的系统有问题,可是重装系统仍然如此,他还说他的电脑配置比楼下的还要高一点.

网友:
  网速慢又很多原因造成的,例如你C盘东西装多了就造成了电脑卡,就被误以为是网络卡。  而且360就是一个坑爹的软件。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兼容性没有楼下的好

网友:
先拆下360,查看下载速度,不行装系统解决

网友:
你的路器是装在楼下的吧,就该是从楼下到楼上的线路问题,线长,线差,水晶头都有可能!

网友:
网卡设置问题?或者TCP多链接没破解?

网友:
外加张网卡看看 可能是网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