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12WB 奇怪问题

楼主(2011-10-27):
   刚拆开有两个电容鼓包  一个驱动板上供电的5V 保险烧断  换了之后现在插上电源和数据线绿灯亮显示器没反应   奇怪的是外接高压板点屏刚开始会有图像然后慢慢变白屏  有修道过的师傅指点下小弟了  有思路的哥哥们也可指点下小弟  谢谢

网友:
屏不行了吧。。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A:
它这个驱动板子有点特别啊  没有通用板子可替换

网友B:
该不会是把高压条的ON/OFF接到ADJ上去了吧?呵呵

网友:
应该上通用板先试看!!可能是屏的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驱动板子有点特别啊  没有通用板子可替换

驱动板的问题   你懂驱动板的电路吗

网友(点评):
你说了这么多 我也没看到一句我能用得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不会是把高压条的ON/OFF接到ADJ上去了吧?呵呵

我看你是来赚分的   如果照你说的接根本点不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驱动板子有点特别啊  没有通用板子可替换

你放心屏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的问题   你懂驱动板的电路吗

就是咯    教你你又不懂    你还是发个图过来我看看

网友:
驱动板供电不正常,刚开始通电正常,慢慢变白屏,就是芯片不能正常工作输出信号

网友A:
这个机器转换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改高压板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不过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因为没有图象到白屏,白屏说明驱动的ON还是有电压的。。。

网友:
人家都说过了改高压板好了,

hu635323888说的对,他就是来赚分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转换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改高压板好了

修好了就好

网友:
修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