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蓝屏

楼主(2011-10-27):
HP DV3000花屏加焊显卡正常进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又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内存硬盘都换了已经解决了 从料板上面下了个BOOS芯片换上去结果一切正常。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这要看蓝屏代码的吧。如果是0X0000A5的话,那就是BIOS版本问题

网友:
那楼主的蓝屏代码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蓝屏代码的吧。如果是0X0000A5的话,那就是BIOS版本问题

我直接从料板上面下了个BOOS上去好了

网友:
换了新显卡,驱动要更新,应该重新系统试下吧,

网友B:
更正一下。 是 BIOS  。不是BOOS 。。 以后注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 是 BIOS  。不是BOOS 。。 以后注意啊~

了解了谢谢

网友C:
哈哈哈,,,,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7B的,不是硬盘模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解决了太鸡冻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B的,不是硬盘模式嘛?

硬盘 内存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我也奇怪了可是换了BIOS确实好了

网友:
幸苦了···谢谢分享。。。又增加经验··

网友:
刷个bios可以好吗?

网友:
我要下载,要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4620-1-1.html

网友:
是不是硬盘模式不对。你进BIOS调一下,应该能好。你换的芯片,应该是低板本的BIOS

网友:
这只能给我们增加经验

网友:
我还没换过BIOS 一直转不过来这个弯,我理解BIOS里的程序只能适用与同型号的机器,一直没有同款机器的料板换。。又没有编程器- - #

网友:
BIOS芯片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啊,比较少见了。

网友:
其实不用换BIOS这么麻烦的啊,大哥,只要你进BIOS设置下硬盘的模式就好了,你换显卡时肯定是下了COMS电池,很多机器都是要调硬盘模式的,否则就是会进系统蓝屏的啦!

网友:
哎呀,楼主浪费了一个桥啊,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个是的,不一定蓝屏就是显卡,以前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0007B跟BIOS有关。应该是硬盘接口模式不对,进BIOS改一下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要换BIOS呢???

网友:
直接刷BIOS得了

网友:
同意硬盘接口模式的解释。其他的同学谢谢你们的发言,但是最好能确认了再说。不然很容易误导L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