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 内存条问题 求解 高手 来 啊

楼主(2011-10-27):
昨晚遇到 一个问题 客户 一个主机 蓝屏 后 启动 主机 检测 内存 有问题 C1,换了一根金邦1G667 的 插上 自检通过,进入系统 滚动条后, 自动退出 重启 ,一样, 换了一根金士顿 的, 立马启动 进入系统,求解 金邦 条子 的问题, 自检通过 怎么 进不了系统 。????????????
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主板是什么牌子的 是不是不兼容 还有之前用的是不是800的

网友:
肯定主板不兼容,或者那个条子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兼容性问题,换个别的牌子试试.

网友:
这个很常见呀,内在不兼容问题。。。。。。。。。。。。。。

网友(2012-07-17):
进BIOS 好像可以设置内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