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听了一首歌,但是不能下载如何能把歌曲下载下来或者录下来。

楼主(2011-10-27):
在网上听了一首歌,但是不能下载如何能把歌曲下载下来或者录下来。
我没有什么软件啊,。

网友:
百度搜索 music zilla

网友:
有录音软件的,但前提是你的声卡性能要过关。我用创新声卡可以做到。

网友:
用网页试听之后,不要关闭,打开浏览器,工具\internet选项\设置\查看文件,说白了就是internet缓存,一般缓存里都有刚才听的歌曲文件。

网友(点评):
我也经常用着办法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