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接屏掉电是通病吗

楼主(2011-10-27):
网上都说t43接屏掉电是通病,说保险坏了。我量的保险都是好的。怎么办啊。q22都换了。。

网友:
屏接口附近应该有个绿色的保险。看看是否好。应该是2A的一个保险吧。时间长了记不得了。
另外请试试看换一下屏线。

网友:
应该不是保险的问题吧

网友A:
说保险坏造成掉电的是傻鸟。明摆着就不是保险造成的。。你应该测量下屏上那保险是否短路。如果你外接跟不接屏是正常的话,这个就很好修了。 主要查主板上的屏供电还有屏线是否短路,还有接查下高压条

网友:
求结果。。望回复

呛着了 -1 严禁灌水

网友:
LZ有结果了,说一声

呛着了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东芝芯片有没有输出Q45的开启信号,也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我估计也不是保险··保险烧直接不会着机了···

网友:
很明显跟供电保险没有什么关系,先排除一下屏,高压板,屏线,看看是那块引起得

网友:
会不会高压和平有短路哦

网友:
裸板子 什么都不接 看掉不掉 不掉就简单了 要么上半部分 要么显卡到屏接口电路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和屏线其中哪个短路了,先换屏线看看,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屏的电路短路问题了。

网友:
X4系列的本子,坏了保险的话,按开关机器能起,但是马上就掉电了。
T4系列的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网友:
在屏线接口的左边F3保险,在下边有F7和F8。应该是左边的那个F3开路了。我修过一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把F3摘了换成铜丝连接了

网友:
我接外接没有事,接屏掉电。接屏不接高压掉电,只接高压不接屏线,屏亮,灯管亮。就是不能接屏。。。。。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头像很个性

呵呵···是嘛···谢谢···你的修好了吧··

网友:
说保险坏造成掉电的是傻鸟。明摆着就不是保险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嘛···谢谢···你的修好了吧··

没有,还掉电。接屏线加高压灯管亮。接屏掉电

网友:
换屏也一样???应该换了屏就好了吧?

网友:
这个是VCCP电压的问题 你找找看

网友:
重点在高压上面查查。

网友:
换上屏,屏线还掉的话就看主板吧。。

网友:
不好意思,主板短路了。。。哒哒响  电感换过了。。。

网友:
你可以先把屏测一下。如果好的那就是主板上的问题,如果不是,那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两个t43交换试了一下,屏是好的!

网友:
到底是屏电路有问题吗?找图纸仔细看一下到底是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保险坏造成掉电的是傻鸟。明摆着就不是保险造成的。。你应该测量下屏上那保险是否短路。如果你外接跟不接 ...

我上次修过一个是保险坏了的,开始换屏别人拿的一个坏评就烧了个保险结果接屏就掉电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修过一个是保险坏了的,开始换屏别人拿的一个坏评就烧了个保险结果接屏就掉电可以参考下

那是后级有短路造成保险断开,那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接屏掉电的话就是后级有短路保险没断开,保险没起到保护的作用才掉电的

说得好!就是这个毛病!不过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后级有短路造成保险断开,那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接屏掉电的话就是后级有短路保险没断开,保险 ...

恭喜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