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的板子花屏,华硕滴

楼主(2011-10-27):
一块华硕m2n68,集显,键盘接口无用,启动时快时慢,玩游戏屏幕变成黄色,带条纹,不知道桥挂了没有,加焊能不能解决,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晕。。主板在你手里。不去尝试下谁知道啊。。

网友:
集显的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集显的有必要考虑下内存   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就加焊南桥啊

同意,先换内存试试,不行加焊桥

网友:
给南桥加大散热片。或加装散热风扇.

网友:
自动的板子 动动手,修起来就是前进一大步

网友:
不玩游戏有没有事啊? 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只说不做假把式。。。。。。。。。。。。。。

网友(2012-10-08):
集显花屏 ,很多是内存问题

网友(2014-11-01):
集显花屏 ,不一定是内存问题,可能桥问题

网友:
有时花屏,也会是内存引起的,amd的u也可以换来试试,也有这个可能

网友:
换条正常的内存测试下先,再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