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i不开机

楼主(2011-10-27):
神舟天运F2000不开机。待机电流为0.02A.按开关没反映。。有5V待机,+3。3VA有,就是不触发,

网友:
神舟天运F2000(V30SI),

网友A:
发现IO 11角。供电为0。14V,C427电容取了还是一样,,感觉是不是IO坏了。?接上电原后,-没上电池。电池灯常亮。。?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正常要到0v才正常。

网友B:
把引脚挑起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引脚挑起来看看

IO 11角吗。?

网友:
拆了IO 看看19脚有没有3.3 有的话就是IO挂了

网友:
修供电,正常就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IO 11角。供电为0。14V,C427电容取了还是一样,,感觉是不是IO坏了。?接上电原后,-没上电池。电池 ...

取下IO在试试

网友C:
跑线路看3。3V从哪里过来的,这里应该要有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看3。3V从哪里过来的,这里应该要有3。3V的

74角都有3.3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现IO 11角。供电为0。14V,C427电容取了还是一样,,感觉是不是IO坏了。?接上电原后,-没上电池。电池 ...

11针的3.3V应该是供电正常以后出来的。也就是南桥发出SLP_3 和 SLP_4以后才出来。检查下EC的复位、128、2针时钟晶振的波形和电压。14针的WRST#的复位信号。还有南桥的待机电压,时钟  ,RSMRST#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1针的3.3V应该是供电正常以后出来的。也就是南桥发出SLP_3 和 SLP_4以后才出来。检查下EC的复位、128、2 ...

这电脑,IO IT8502E在按开关后。。125角PWRON 收到信号后。。124角SB-PWRBIN#在发到南桥啊。是不是这两个角呀???发现125角按开关后有信号。。124角。按开关无反映,打124角对地阻值真常,这个是不是IO坏了呢。?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IO IT8502E在按开关后。。125角PWRON 收到信号后。。124角SB-PWRBIN#在发到南桥啊。是不是这两个 ...

检查南桥的待机电压,时钟  ,RSMRST#信号是否正常 。把IO的124针挑起来,看SB-PWRBIN#,看这个信号能出来吗。如果能就是南桥问题,不能就是IO问题。

网友D:
从时序上看EC 28针应该先发出AUX_PWRGD到南桥,延时10MS后在发出SB_PWRBTN#到南桥。所以先检查AUX_PWRGD这个信号是否为高电平。也就是待机电压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时序上看EC 28针应该先发出AUX_PWRGD到南桥,延时10MS后在发出SB_PWRBTN#到南桥。所以先检查AUX_PWRGD这个 ...

28角有高电平。。从时序上看,,待机状态时因该有5VA 3VA 3。3VS 1。8VS 0。9VS 1。2VS 这些电压啊。

网友:
哪就把把IO的124针挑起来,看SB-PWRBIN#,看这个信号能出来吗。如果能就是南桥问题,不能就是IO问题。

网友:
还可以刷BIOS看看。BIOS程序损坏,也会不触发的

网友:
楼主先判断出是IO还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开机键好像有5v,按下开机键变3.v,,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