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亮

楼主(2011-10-27):
接到一客户cq40的机子,板号LA-4112P AMD的cpu AMD的南北桥 ATI的独显
接过来开机不显示,拆机按显卡芯片开机正常。OK显卡虚焊,加焊好了开机电流到0.4左右然后掉电。以为显卡没有焊好,去掉显卡重植好了还是电流到0.4左右。忧闷!!!!!
那位朋友搞过啊?
cpu
芯片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去按下北桥它也会好的,建议先加焊北桥,但那款机器CPU也容易坏,先从简单的入手。。不过北桥机率大一点

网友:
这机器CPU座子是通病 不过既然按显卡能好 估计显卡第一次加焊的时候坏了吧 或者掉件了

网友:
这款机子的北桥问题多,建议你加焊北桥

网友:
首先换一下CPU试试,然后就加焊北桥吧,或者最好是重植吧

网友:
还是哥们想的多。。

网友:
搞一搞北桥吧!

网友:
怎么神马都是显卡? 我内了个去。可以查CPU 那电压啊 、你需要多潜水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先从U 代换试下

网友:
不知道 哪的事啊 修的INTER 的多 BIOS好坏

网友:
这款板子加焊显卡要很小心,要不然中间层很容易就断线的!

网友:
看CPU座子看看

网友:
不是 焊北桥看看

网友:
很明显显卡给你搞坏了,要重新换个了,前面按着能开机,加焊后就不能了,就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我也修到过一片,手压显卡时是好的,没多想就压显卡了,结果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