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摄像头如何改成USB

楼主(2011-10-27):
我从笔记本上下下来一个内置摄像头,可是不清楚这黄,橙,红,棕,黑五色的线定义,请教一下,你可知道?

网友:
看看摄像头上总有地线的一般这种有两条 供电线也可以找到这个一般一条 剩下的只有两条了 这两条就是信号了 这个信号可以来回调试 (要注意的是有的摄像头是1.7V和3.3V USB为5V电压有可能会烧掉)

网友:
多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
没有试过

网友:
内置摄像头就是USB的。按照USB定义改,我就改过的。

网友:
跟USB的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 人家说的是5根弦 USB的才4根好不还

网友:
有的是3。3V供电,我接5V烧掉一个

网友:
这改的思路真好,将来有这本本的摄像头我也拿来改一个玩玩

网友A:
呵呵,我手上就有一个,上面全部都标示好了的,2根地线,5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手上就有一个,上面全部都标示好了的,2根地线,5V的。

话是这样,几根线换来换去还是没搞好,你给细说一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是这样,几根线换来换去还是没搞好,你给细说一下,如何?

最好你给我一份图,可以不?

网友(2011-11-29):
我手上也有一个,楼主搞好了说说哦,地线好找,供电我觉得看看芯片查,百度文库,我的是4根线的哦,你看看你5根有没有两个连一块的

网友:
我没改过这种的有改过的发表下,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一下还是可以的。
USB摄像头也不是很贵。笔记本摄像头质量也不是很好。

网友:
到底搞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