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触摸板小红帽都不管用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昨天碰到一台IBMR40  开机之后触摸板和小红帽都不起作用,从装系统,从新插拔插线都不起作用,所以想单独插上一个 试试效果。   先插触摸板 没插键盘 开机之后,触摸板还是不起作用。无果!  又把键盘插上没插触摸板,开机 ,小红帽和键盘上的左右键起作用了, 更具结果我判定触摸板有问题。果不其然,找上同样的触摸板换上之后果然都起作用了 ,谢谢大家不要见笑!  自己修的亲身经历!

网友:
是的 以前的IBM机子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两个有其中一个坏了就会影响另一个 从而对不能用了

网友:
t400上也是这样呀

网友:
谢谢 两位把你们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