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806不工作会不会不开机

楼主(2011-10-27):
今天修个本本,可能被修过好几次了,又放了一段时间,拿过来修,大的电感一碰就掉了,现在机子点不亮,3 5V正常,公共电压也有,没有发烫的芯片,没有示波器,时钟,复位电压正常,就是ADP3806的基准2。5V没有,这个会影响开机吗,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现在怎么修,给点思路,只有电流表一个测量工具

网友:
ADP3806是不是供CPU的

网友:
碰掉得大电感焊上了吗

网友:
焊上了,ADP3806是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高手出现啊

网友:
IBM的机子吗?

网友:
是IBM的,机子很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