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使用中出现死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27):
IBM的电脑,放在桌子上使用,不移动电脑就能正常使用,移动电脑就出现死机现象,电脑下面也很烫,做过清灰也加过硅胶的,电脑主要是下面最中间的地方很烫,北桥发热很大,南桥发热也挺大的!

网友:
移动死机测下硬盘 或者桥虚汗了  T43发热量很小的

T43 发热量小吗? 南桥脱焊和短线是通病,但发热量绝对是较大的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是否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测试了,是好的,没有老化和坏道!南桥也加焊了,问题还是存在!

裸班试一下呢

网友:
裸板测试下看看

网友B:
简装移动试一下有时装机的时候壳子压太紧了也会出现死机
或按到某个部位死机 不移动的情况下按按看说不定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C:
这问题 麻烦,要一个一个东西插!

兄弟你好,我有一块L-VK8M890G 和你的一样,你把Q60 R393 的电路图发给我下,我们一起探讨,我的QQ442992099
拜托别说这么没用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 麻烦,要一个一个东西插!

是的,如果不行就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装移动试一下有时装机的时候壳子压太紧了也会出现死机
或按到某个部位死机 不移动的情况下按按看说不定有 ...

恩,试过了,加焊过几个芯片了,都没有效果!

网友:
南桥接触不好,更换.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或桥    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死机呀,,换内存先。。或者插一根先。。。

网友:
这种板子有通病的  你查阅以前的帖子就能找到答案,飞一根线就能解决

网友:
貌似是虚焊

网友:
先换给发热量大的桥供电的管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