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90GDe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27):
有个昭阳E290GDE本,被别人用沐浴液洗了,用了好久都没事,后来就挂了,拿来修,拆开一看充电芯片腐蚀了,因为没有芯片,就拿电烙铁从新焊了一下,没有问题了,电池没电了,插上适配器开机几秒就掉电,车各项电压都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开机芯片的问题还是,从点芯片的问题。。。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氧化的小电阻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