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主板维修

楼主(2011-10-27):
算不上什么很高深的维修,请大家莫扔鸡蛋。
现在很少修板了,呵呵,挺怀念07、08年那会坛子里刚开课的时候。
言归正传,接朋友X40点不亮,用电源和电池都不行。
自然先想到了待机电压,3.3V和5V都没有,很顺利成章地怀疑MAX1977坏掉了。
手头没有1977,用1999代换,开机不亮,又换了一个还是不亮......
仔细研究了下图纸,发现U91(双MOS)的1脚连到一个保险F14上面,测了F14断路了。
料板上拆了个换上,插电源,测3.3V和5V待机已经出来了。装上屏和键盘,开机顺利进系统,机器修复了。
附图:

网友:
感觉是很简单   但是只有你们老鸟们才弄得好     我还需多多学习啊

网友:
那就是F1保险烧了?那原来的那个1977是好的了

网友:
1977 应该没坏吧  只是坏了保险啊

网友:
原来的1977在别的板子上试了下,也是不好的了。
所以换了。
今天大家可以先量下那个保险。

网友:
很难得看到高手老鸟来写贴了,关注中
高端场管无供电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