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告诉了我们这些维修二手的人们要仔细去观察,细心决定一切

楼主(2011-10-27):
一台gateway z07此机子是一个客户前几天送过来修的,当时是开机掉电跟他谈好价格他不修,直接拿到服务站去修了。没有修好,估计服务站报价更高人家做了手脚。开机以后黑屏进不了系统。一开始是系统问题,不能从光驱引导,usb优盘也不能引导。拆机明显看到显卡焊过,南桥也焊过。估计开机掉电是南桥问题。黑屏一般与显卡有关系,把显卡摘下重做上去还是老样子,南桥也是。上网求贴没有此现象的,全板仔细检查,看有没有动过的痕迹,看到bios有焊膏,把bios摘下来用编程器刷了一下,上去点亮直接进系统了。看来服务站做的手脚随便找了没有用的bios上去,但可以点亮。没有把线割断,很庆幸。此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告诉了我们这些维修二手的人们要仔细去观察,细心决定一切。高手就勿要拍砖了。

补充内容 (2011-10-30 10:36):
我也知道服务站不修,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修的。

网友(点评):
服务站还修板吗?不都直接换板的吗?

网友(点评):
很多维修站会修的啊,很多都是花钱加盟的,怎么赚钱怎么来 正规的厂家的售后不多啊

网友A:
是要细心啊     我们师傅告诉我们要想使坏   把一个电容下掉  从底部给弄个洞在上上去        还有把场馆下掉反过来装      不过我还都没试过呢

网友(点评):
这个就不要说出来了吧,囧、、、

网友(点评):
产管反过来装 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是上管装反了,就是大电流,运气不好,南北桥全挂

网友:
还好没有做大手脚

网友:
售后应该给它换主板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细心对维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
高手也就是比新手更细心,其实技术理论也学的差不多

网友:
我不是高手说实话没有学过笔记本我是修主板的笔记本是老板带我的

网友:
我还是新手

网友:
服务站芯片级维修吗

网友:
细心是必须的。。。很多二修机器仔细观察都能看出来一点动过的地方

网友:
有的人是冒充芯片级的维修。结果什么也没有搞好。郁闷啊。
n多滥竽充数的人

网友:
售后的都是一个比一个黑.............

网友:
是挺幸运的  大多被动过手脚的机器 就别想修了

网友:
有一台Acer4520的机器,开机掉电,属于三修机,被别人动过手脚,如果用风枪吹Bios的话根本就不会看不出来,不过还是露出马脚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是的 要细心  一般我接到板子我都要先仔细全板看看的

网友:
要学习楼主的细心!

网友:
要是我使坏,我就把所有的芯骗上全上焊膏,都吹下,哈哈!再通220V点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细心啊     我们师傅告诉我们要想使坏   把一个电容下掉  从底部给弄个洞在上上去        还有把场馆下 ...

装反了,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售后服务站是不作芯片级维修的吧,除非他去的是那些加盟的维修站!维修细心对新手老手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维修站好像是板卡维修吧

网友(2011-11-30):
高手肯定是从新手过来的 ,顶你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