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告诉一下如何笔记本主板板号,不胜感激

楼主(2011-10-27):
哪位大哥告诉一下如何笔记本主板板号,不胜感激

网友:
找主板上的字符.有一串比较长的就是

网友:
我也只知道几个,主板上空白处就有写着的

网友:
内存底下,风扇旁边 都有的

网友:
论坛里有如何看主板版号的帖子,你找一下

网友:
在板子上上仔细找,可以找到的

网友:
HP一般在内存下面 别的很多在在主板上

网友:
仔细观察主板上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