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开机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read error

楼主(2011-10-27):
卡机提示: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read error!!!!然后按F1后进不去!!!BIOS恢复了以后还是进不去!!
结果在BIOS中把quiet boot 关闭后,就可以进系统了!!!!我那个郁闷啊 。。。。。。。。。。。。。。。。。。。。。。。。。。。

网友:
怎么可能?  把BIOS恢复后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笔记本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qulet boot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QUICK BOOT吧,快速启动才正确啊。但楼主这个解决办法真行吗,恢复一下应该可以启动的啊

网友:
启动项硬盘放第一个试下

网友:
不好意思我错了,没看清!!!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把quick boot 关了就好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放电试试,说不定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