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820TG不触发

楼主(2011-10-27):
这个应该是个新机器 没有图纸   3V5V都有 开关有跳变  南桥起振 由于没有图纸IO那里不好测 不好判断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还是查开机电路吧,新机型没图纸确实有点难,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 最好打下BIOS 和蓝桥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