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DS3L ,reset灯狂闪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27):
IRDY,FRAME,RST 灯狂闪
假负载正常
测电压 ,均正常。
时钟正常
准备刷bios,取下BIOS后不闪,狂喜
刷入F9  的bios正常跑码。。。

网友:
技嘉,IO  BIOS  坏习以为常了

网友:
有些技嘉AMD的主板也是开机电压正常。就是复位灯一直闪。刷了BIOS也一样,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些板北桥有问题也会一重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