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适配器一起插就大短

楼主(2011-10-27):
已经遇到好几台机器了,都是单独用适配器和电池都是开机正常,就是两个一起用就大短啊,该从何入手啊?高手给个思路吧!
有hp4411s lenovo y460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了查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元器件烧掉了

网友:
充放电电路

网友:
看看充放电电路的两个高低MOS管是不是有坏得

网友:
连电池的MOS管坏了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的两个P管是不是有问题吧。应该是其中一个烧短路了。

网友:
充电电路有大短。你一个个扫,应该挺容易找到的。

网友:
学习一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把上下管一起换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这块,估计没正常隔离。。。。

网友:
有遇到这种情况  没修好

网友:
电源和电池直通了

网友:
呵呵,还能搞到图纸楼主用心了

网友:
起冲突了啊